hp cq40 LA-4114P 隔离保护电路求助?

楼主(2014-06-25):
机器为 amd 独显机   上电待机 0.001  开机无反应 隔离电路问题

检测 pacin 偏低 2.6v acoff 为低电平  pq109截止 pq103无输出   往下继续找如图   怎么也找不到  pq106和 pr105 pr103   有那位高人 指点一下  给个图片告诉我这个在电路板的哪个位置   谢了

我看有的帖子说直接跳pq103过去   不知道 行不行  高手指教!

网友:
好多看不懂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才能更容易学会看图呀

网友A:
ACOFF#要为高电平 才能导通, ACOFF#为高的前提是ACOFF要为低。你好好查下吧

网友:
你是不是应该先查查PACIN的电压……

网友:
仁宝的机器,你先找找关于讲仁宝的点火回路文章看看就会明白了

网友B:
ACOFF#这时候应该为高呀,ACOFF是EC发出来的  这时候EC都还没电吧, ACOFF为低,ACOFF# 为高 应该导通呀  ,  是不是PD101或PQ109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OFF#这时候应该为高呀,ACOFF是EC发出来的  这时候EC都还没电吧, ACOFF为低,ACOFF# 为高 应该导通呀   ...

PD101 PQ109 都换了  现在就是找不到PQ106 在板子上的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要为高电平 才能导通, ACOFF#为高的前提是ACOFF要为低。你好好查下吧

PQ102 4角有 3.3v   所以 怀疑  PQ106 坏了   或者  PR105  有问题   只是 没有在板子上找到相关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OFF#要为高电平 才能导通, ACOFF#为高的前提是ACOFF要为低。你好好查下吧

主要是 没有在板子上 找到  PQ106

网友C:
楼主是否方便把你的图纸和BIOS传给我呢,我有块板开不了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方便把你的图纸和BIOS传给我呢,我有块板开不了机了

图纸 是论坛下载的   bios   没有     如果不能下载  留 邮箱给我

网友:
w815ep@163.com,多谢了

网友:
发给你了

网友:
再次感谢,已经收到了我机器是LA-4111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