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第一次修复LED,秒杀!

楼主(2014-06-25):
    之前都是修LCD,很少碰到LED显示器
昨晚快下班时一同行抱来一台LED显示器,说是通电不亮,试机之后与他说的一样,不着急,显示器放下就走了
早上去直接拆机,电源板12V电压正常,灯管不亮,测高压板有12V电压,怀疑MOS或者芯片有问题,断电打值,无果,就拿着表笔扫荡电容,测到升压二极管是阻值为零,果断找料换,考虑到耐压问题,就从这地方 拆个装上去 ,测试亮机

网友:
真的是秒了。。

网友:
感觉有点下,哈哈

网友:
我也没有修过LED的液晶电视。。不错。让人见识下。。。

网友:
。不错。让人见识下。。。

网友A:
升压二极管短路了啊?

网友:
不错。让人见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压二极管短路了啊?

不是短路,是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短路,是击穿了

说的是内阻

网友:
LED升压电路与屏上升压电路原理—致,比LCD的背光升电电路更简单

网友:
换过LED灯条

网友C:
可惜没有电路图,如果能有图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惜没有电路图,如果能有图就完美了,

修液晶没看过图

网友:
电压问题能修就修,软件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学习了,没接触过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