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优派VX225OW显示器 不开机

楼主(2014-06-25):
接到同行一台优派VX225OW显示器不开机,这款机器  拆机是要从后面拆开的,前面的框和那透明那块是不用拆开的,他的板是这样的                               有个驱动板和一个独立的给LED灯管供电板、 好打开以后,直接查保险。桥堆,。开关管,都没有什么问题,。直接通电 没有电压输出,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怀疑是输出二极管问题,断电,测量是真的两个IR350二级管问题,如图

,赶紧拆下,测量,竟然是好的,不管他直接换上好的,试一下,还是不开机,奇怪了,应该是后级问题,然后拔掉高压板,电压全部都正常了。可以开机了。,不说了肯定是高压板问题。一量9997 竟然对地了。。惊喜了,拆下量阻值是正常的。晕了,反正那小板 零件也不多,足一排查,。意外发现原来是那电容问题

换上,通电一按,按键有灯光,迅速接屏试 OK 了。

网友:
故障元件往往都是些意想不到的!哈哈。

网友:
总算没有白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