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流程

楼主(2014-06-25):
一,显示器整机无电压
      1,电源故障:这是一个应该说是较为简单的故障,一般液晶显示器分机内电源和机外电源两种,机外的常见一些。不论哪种电源
它的结构都比较简单,易损的一般都是小元件,如  保险管,整流桥,300V滤波电容,电源开关管,电源管理芯片,整流输出二极管
滤波电容,等等。
      2,驱动板故障:驱动板烧保险或者是稳压芯片出现问题,有部分机器是把开关电源内置,输出两组电源,其中一组是5V,供信号
处理用,另外一组是12V提供给高压板点背光用,如果开关电源部分电路出现了故障会有可能导致两组电源均没输出,先检测12V电压是
否正常,接着查5V电压是否正常,因为A/D驱动板的MCU芯片的工作电压是5V,所以查找开不了机的故障时,先用万用表测量5V电压,如果
没有5V电压或者5V电压变得很低,那么一种可能是电源电路输入级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12V转换到5V的电源部分出现了问题。这种故障很
常见,检测稳压器(有三端稳压器,也有多端的)。另一种可能是5V的负载加重了,把5V的电压拉的很低,换一种说法就是说,后级的信号
处理电路出现了问题,有部分电路损坏引起负载加重,把5V的电压拉的很低,逐一排查后级出问题的原件并且替换掉,5V恢复正常,故障
一般就此解决,也经常遇到5V电压回复正常后还不能正常开机,这种情况也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MCU的程序坏掉,还有是MCU本身坏掉
比如说MCU的I/O口损坏,使MCU扫描不了按键,遇到这种由MCU引起的故障,找硬件问题是没有用的,就算你换MCU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
MCU需要编程和写码的,在没办法找到原厂的AD驱动板代替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用通用版代替。
二,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1,这种问题一般是高压板造成的,是保护电路动作了,这种情况下,一般液晶屏上是有显示的,看的方法是斜视。
       2,可用单灯高压板接一个灯管测试,因为,现在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板的设计一般都是对称的设计而两边都坏的可能一般没有。
一般老机器容易出现问题的是某一路电源管,升压管,升压变压器和灯管短路或者空焊,而造成的电源管理IC负载均衡保护,看到高压板
接口有这么多线,很多初学者认为更换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只要4个信号接到高压板即可:1电源,2地,3开关控制ON/OFF 4,ADI亮度调节
首先确定电源线正极和负极,有保险丝的一端是正极,负极多是接在电容的负极上面,然后确定电压,确定电压的最好方法是看电容的标记
了。加入6V左右那么就是3.3V的假如电容上标记12V左右,那么输入电压可定是5V的,假如是24V左右或者以上,那么就是12V的。以此为参考
一般是将电容上的标识除以2最接近几V就是几V了。如果按这样接了 还是不亮,或者只是闪一下就灭了,有很多高压板是这样的,那该怎么
办呢?找出控制角,看看那只脚是接到一个小三极管上的,一般是直接引接到三极管上的,最多中间有一个小电容,应该很容易辨认的,
控制角一般是3.3V和5V,也有个别是接地的。所以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先接地试一下,不行在接3.3在接5V。假如输入电压和控制电压
多是3.3V的情况,可以直接合并,多余的脚让它空着就好了不用管。
三,显示屏黑屏,无背光,电源指示灯绿灯常亮。
        1,斜视液晶屏有显示图像,多属于高压板供电电路问题,重点检测12V供电(保险丝F)和3V或者5V的开关电压是否正常,若是因为
MCU问题造成没有输出开开关控制电压,可以直接提取三端稳压器的3.3V代替。修理高压板的思路(电源保险丝--开关控制管--电源管理IC
--推挽发大管--电源开关管--DA转换电路(储能电感,整流管)--LC升压电路(升压变压器,升压电容)--耦合电容--灯管。

四,屏幕亮线,亮带或者是暗线。
        1,这种问题一般是液晶屏的故障。
        2,亮线故障一般是连接液晶屏的排线出现了问题或者某行和列的驱动IC损坏。
        3,暗线一般是屏的本体有漏电,或者TAB柔性板连线开路,以上两种问题基本上没有维修价值了,因为一块屏的 价格太高了。
五,花瓶或者白屏

        1,这种问题一般是屏的驱动电压出了问题,先 换驱动板和驱屏线实验,若不行检测屏背板供电电路,维修思路: 驱动板5V转
3.3V的稳压器是否有供电输出,---屏体驱动板保险丝---3.3V---DC-DC转换电路----负压形成IC(-7V)---行,列驱动IC。

六,偏色故障

        1,一般可以进入调整模式调整。如没有次模式,维修思路:更换屏线和转街板---重写驱动程序---驱动板坏(不常见)---
--屏背板的控制IC(不常见)---拔掉屏线观察背光颜色(背光扁色为灯管老化---换灯管

七,字符虚或者拖尾
        1,维修思路:检测VGA信号线,重点看R G B三色线的地线是否连接正常---更换屏线或者转接板---重写驱动程序---换驱动板--
--LCD屏背板信号接口IC坏---LCD屏背板对比度电位器调整---LCD屏导光板错位---偏光片错位。

八,LCD屏幕内部有污点

        1,维修思路:擦拭或者更换保护膜---拆开屏体清洗外层偏光片和有机玻璃(用棉球,纯净水处理)--风筒吹干。
九,LCD屏漏光或者光线不均

        1,维修思路,重新安装灯管--调整导光板
十,LCD屏亮点。
        1,一个或者两个大的亮点,可以尝试轻轻用指尖压亮点,可消失说明多为此像素的开关管和电极虚连,小的黑点和灰点有可能是
内部导光板或者偏光片有灰尘造成,可以清理,以上方法操作是先争取客户的同意 ,否则后果自负。

十一,LCD屏亮度低

        1,检测高压板的亮度调节电路-----换灯管---换高压板---调整或者更换导光板
十二,错误提示:“超出频率范围”
        1,检测信号线---重写MCU驱动程序---更换EPROM---重写EPROM程序---换驱动板。

十三,通电后不按开关按键即白屏出现背光,按键后图像可正常显示
        1,高压板接口的开关信号和ADJ信号反接造成,部分属于驱动板MCU的开关信号输出不正常,可以重写MCU程序修复---换MCU

网友:
粘帖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
下次在发表麻烦故障部分截图上传这个叫两者结合更容易看懂
写的很具体了继续

网友:
还是不懂,怎么办?

网友:
这个是基础啊,我们这些小白有大用。

网友(2014-09-06):
先收藏了,有时间学习学习

网友:
粘贴什么术严重不过关

网友:
楼主大人,在哪粘贴的啊 。我也想粘贴粘贴

网友(2014-12-15):
不错,适合初学者学习。

网友:
先看看,还是有作用的,不过没什么实践,

网友:
对刚入门的人有帮助。

网友:
理论加图片就好了

网友:
非常好,我现在才开始学习,哪 天我学好了,我发个LED的供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