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6l激光打印机

楼主(2014-06-25):
HP 6l激光打印机,开机三盏灯全亮不预热,,按下按键中间灯的灭,上下灯亮,百度搜索是陶瓷片断裂(http://wenwen.soso.com/z/q117044877.htm),陶瓷片在哪啊,有没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啊。
全景图:

底下是各局部放大图

网友:
是加热组件坏的可能性大还是这块电源板坏了

网友A:
先测陶瓷片阻值在100左右为正常。在开机测陶瓷片白色接口是否有电压110-220之间。有电源板好的。没电压就板问题。开机是就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陶瓷片阻值在100左右为正常。在开机测陶瓷片白色接口是否有电压110-220之间。有电源板好的。没电压就板 ...

J102, 135欧姆,J206 无穷大,我测量的是定影那头

网友:
经测量这个小东西已经无穷大了

另外一头是130欧姆应该还算正常吧

下面是零散部件

网友B:
定影的陶瓷片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影的陶瓷片吧。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替,听说是44K欧姆的,用电阻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替,听说是44K欧姆的,用电阻可以吗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
正常测加热组件的话需要测接口两端的阻值,开路的话必然是坏了,正常阻值在100左右,能不能替代我也不清楚,因为加热组件坏了除了定影膜一般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有点老了。。
正常测加热组件的话需要测接口两端的阻值,开路的话必然是坏了,正常阻值在100左 ...

情况是这样的,给你图吧明显点

网友D:
楼主真细心。。。。给你点个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细心。。。。给你点个赞

不是我细心,我是真想修好它,已经好几天来了,再不修好顾客要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细心,我是真想修好它,已经好几天来了,再不修好顾客要拿走了

还是信我的给用户换个加热组件吧 淘一个几十块钱,这东西坏了不好修。一般修个打印机报个100算很少了吧
有研究那个时间,能多干好多事呢

网友:
旧品箱里翻出来个旧的定影,阻止333K欧姆

外接上去

第一次可以预热会后来又熄火了

这里的电压只有5v,不行了只能放弃,也许主板也有问题吧

装好准备还给客户了。白忙乎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