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166定影爪子

楼主(2014-06-25):
怕说的不明白直接上图

目测可以发现左边的两个爪子掉了,把定影棍刮得惨。。。
已经修了N次返工都是这两个爪子掉
爪子旁边的塑料是断掉一块的
后来是加快耐高温的塑料(比如CPU底座)然后用502粘上去。(第一次我用热胶点的后果可想而知)
用不了几天又返工

网友:
这种只有换新的,不然老是会回来

网友A:
直接去掉不行吗

网友:
直接换后边的塑料架吧,加热辊也掉漆了,继续用下去打印也会有黑点的!

网友:
还不如换个新的呢,这样没有后顾之忧

网友B:
这个地方必须换新的定影组件。不然影响使用,返修率特别高啊

网友:
这种玩意第一次见到。

网友:
已经换过一块了,之前的5个都是坏的,新的也是翻新的,都是别人补补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掉不行吗

去掉不行的,会卡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地方必须换新的定影组件。不然影响使用,返修率特别高啊

是啊,已经换过了,全新很贵,翻新的就是这样,进来的时候就是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已经换过了,全新很贵,翻新的就是这样,进来的时候就是缺的

看你怎么给客户讲了,打印机本来就是个消耗品,耗材很贵。核心部件价格自然高(原装货),定影温度相当的高,你给客户讲下其中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