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 开机按键关不了机

楼主(2014-06-26):
           接了个进水的T400,不开机,拆开看,发现,读卡器的背面,也就是写的联想那个芯片的背面,有烧糊的痕迹,用酒精清晰后,没发现线烧断,整个电路板用烤箱烘烤了下,开机是好的,开3次后就在也开不了了 ,把bios电池放电又可以开机,按开机键电压会拉低,也起作用,(电流待机0.3MA,按键后0.4MA,抬起按键电流会变).开机进系统也很正常,没啥问题,bios也刷过,
          现在问题是,开机3次后,就在也开不了机啦,bios电池放电后为啥又好,开机后,,在按开关机键,电流有变化,但是怎么按就关不了机,
     有请老师傅指点一下:谢啦

网友:
放了一晚上好了,啥毛病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