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68s3+ver.6.0

楼主(2014-06-26):
今天下午接个别人收的映泰n68s3+ver.6.0  在这以前,店里还躺着两台,先修G31 ~~修到2点。。。没修好。。吐了。。。丢在一边。。然后上映泰。。跑D0 然后就b0 不动了。。明显在读内存时有问题。。起码算了启动了。。上不上内存都一个码。。刷BIOS 无效。。测电压。。内存供电1.46V  犹豫了。。可能可以吧~~测240脚0.71.先不管它,手压单桥。。无用。。不行。。中间无数次测电压,始终回到内内存这里。。。1.46 成了心病。。元件不良?断线?还是没吃饭的原因?这板子从机子里拆出来时,其实,我也看了看。。成色比较好,可能那个人还做了清洁的。。但现在不得不仔细看,重点在内存这区。。元件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小。。反过来。。仔细的看。。果然。。。。非常不明显的断线(因为色差)。。心想补线吧。。可能太饿了。。手一抖。。结果铜皮不见了。 再然后就成了这样子。。。实测我跳的线电压为3.3V

上检测卡是这样子
测内存电压为1.55V   那个代码是3C

最后这样子。。

图为什么是这样的。。也饿了么

网友:
修好了不就行啦 ,虽然有点小失误

网友A:
楼主飞线功力不错啊,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不用要求这么高了。。

网友:
修板的技术可以  就是线太粗了  要用漆包线

网友:
其实你可以做的更好的!快去吃饭吧,下次线可以用漆包线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线功力不错啊,

。。。。。。就不要笑我了。。那是一根电源线。。店里没有专业飞线。。。如果有也不会把铜皮粘掉。。

网友:
可以用费的硬盘线取其中一根做飞线挺好

网友:
断线的确难查,有时外观还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