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 M101z-1120 待机0.05不开机

楼主(2014-06-26):
戴尔Inspiron M101z-1120 待机0.05不开机 按下开机键0.06然后返回0.05 测开机键17.5V开机时为0 请高手指点
不开机
同意楼主:
1.0
天意wx
同意楼主:
找图纸 按时序修 待机有点高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测量一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反对楼主:
3.0
天意wx
反对楼主:
你要什么什么图 》?

网友B:
木有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
主板上面的,实物

网友:
可以先测测大致方向

网友:
触发保护了 EC bios 检查一下

网友:
待机都太大了,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3V,5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