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出)封贴

楼主(2014-06-26):
已出)封贴

网友A:
这台没有上面那台好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没有上面那台好用吧

上面那台是普源DS1000Z系列  价格可是安泰信全新机器的2倍多    100M四通道

网友:
上面的那台,好呀!!!

网友:
配这么多波波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台是普源DS1000Z系列  价格可是安泰信全新机器的2倍多    100M四通道

小李, 双通道的吧,  二个通道,加上二个触发源

网友D:
以前用模拟示波器  那波形真漂亮   现在买了好几次数字示波器波形的毛刺看着就不爽   太好的又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台是普源DS1000Z系列  价格可是安泰信全新机器的2倍多    100M四通道

买 BGA   没钱了 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模拟示波器  那波形真漂亮   现在买了好几次数字示波器波形的毛刺看着就不爽   太好的又买不起{:4_11 ...

各有千秋吧。。。。又不是看大片,那么清晰那么细致干什么啊。

网友:
楼主多少钱出的,我也把我的ADS1062C出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李, 双通道的吧,  二个通道,加上二个触发源

4通道的 。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E:
买二手示波器要主要检查什么,我也想买一个  能否提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二手示波器要主要检查什么,我也想买一个  能否提示下

做做样子,这样才高大上,,可测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像测ADS#,有没有跑到内存,晶振没有起振,滤波良不良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买二手示波器要主要检查什么,我也想买一个  能否提示下

我是说  怎么鉴别示波器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  怎么鉴别示波器好坏

我知道参数主要就是 几个通道 和扫描速度  带宽,等效带宽   屏幕分辨率

网友:
是个好东西  多少RMB也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