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W7S 主板测试有时不开机,有时电源插上直接开机

楼主(2014-06-26):
请教华硕W7S 主板测试有时不开机待机电流0.03A或0.04A,若进入正常可开机电流为0.027A,但有时电源插上直接开机,有前辈者说是直流到直流电路,请教如果是直流到直流是那颗芯片呢?(说明,显示卡,CPU已先把拔下,只有主板测试,即上述状况)请各位给予指导。

再说明:当无法开机时(待机0.03A或0.04A时)POWER SWTICH上 +5V 不供电如下圖

补充内容 (2014-6-30 21:08):
已经完修!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没有插电子华硕的机子是自动上电的

网友:
换I/O试试看

网友:
  您好:
我試試看!

网友:
非常谢谢各位的指导,我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 前辈指导,更换EC/ IO晶片ITE8511TEBAX就正常了!
也非常感谢其他前辈指导。
(完修)

网友:
这种机子直接换了得了,二手也才200元.

网友:
小兄弟哦 还是要多学习,不要一有点问题就来问了 哈哈  先自己看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