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跑到d1 d2 d3 d4 d5往回跑 不断循环

楼主(2014-06-26):
昨天卡死机 直接拔掉电源 就坏了  内存不过 内存还有的修吗? 确定是内存问题 换别的内存能用

网友:
是D3的吗?
你内存多大??

网友A:
内存可以修。。要看你有没有工具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可以修。。要看你有没有工具罗。。

ddr2 2g 估计坏哪里了?可以告诉下吗

网友(点评):
内存芯片空焊的可能比较大点。 最用内存测试软件,测试下看看是那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但前提是你一定要观看下内存的外观,看看有没有什么排阻坏。或者是有掉件的。。

网友C:
你把那个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有的内存有的板可以用,有的不兼容哦

网友A:
现在的一般U盘启动工具都带有内存测试软件的,你可以拿个好的内存带差坏的内存开机进工具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一般U盘启动工具都带有内存测试软件的,你可以拿个好的内存带差坏的内存开机进工具测试下。。

好的和坏的一起插上去就跑d5  不能点亮

网友(点评):
修内存 就是这么的, 不是所有的主板都可以带得亮坏的内存,只有一小部分主板才可以带得到坏内存。如 945 PE 915 PE 这些大板能带得亮坏内存的机会比较大。。 要换这些主板来做工具来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那个内存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有的内存有的板可以用,有的不兼容哦

用过好几块了 还是这样  内存本来用什么主板能用 现在就不能用 就是直接断电 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dr2 2g 估计坏哪里了?可以告诉下吗

想问你内存上的7r5 阻值是多少? 要不要把排阻拆下来量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和坏的一起插上去就跑d5  不能点亮

哦 原来是这样啊  还想问你个问题 我还有条坏内存 内存上的所有贴片电容 二级档 阻值都偏低只有22  但是和一条正常的内存 同牌子 同型号 同批次 但是他的阻值都上1000以上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内存得有内存检测卡,实在没有就下个软件试试

网友:
太小的话就没有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