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_pwrbtn#怎么不跳变

楼主(2014-06-26):
请教各位大神们,这台华硕A8E的机器不触发,当我查到EC给南桥的PM-PWRBTN#信号后,发现这个点的电压只有固定的3.3并无跳变, 另外这个机子的AC_IN_OC#信号,实测是0.6V,这个电压对吗? 这个机器已经整我好几天了,技术有限,只能来求助各位了

网友A:
AC_IN_OC#应为低电平
既然给桥的不跳变 就查触发条件 查EC的条件

网友:
AC_IN_OC# 是检测充电器的,应为低电平.

网友:
BIOS ec复位,都要查

网友:
查一下ec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_IN_OC#应为低电平
既然给桥的不跳变 就查触发条件 查EC的条件

这个机器原发故障是掉电的,当我把CMOS电池换掉后变成不触发了,华硕有个保护信号FORCE-OFF#,把这个电路暂时取消后待机3  5 才出来,但还是不触发,这个EC已经换掉了,影响不跳变的三大因素,ACIN# LID 还有电池电量低电路都没有问题,难道是BIOS有问题么

网友:
查EC 的供电 复位 rtc时钟,看看那个开机脚连接EC按开关有没有跳变

网友:
EC本身是否损坏

网友:
是不是桥有问题了我上次有个主板就是桥坏了

网友:
AC_in_oc#要低。

网友B:
是io问题吧我做天修到一台也是pwrbtn不跳变是是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io问题吧我做天修到一台也是pwrbtn不跳变是是io

io已经换了,不行

网友:
此机客户已经拿走了,又是失败的一次维修,EC的各项条件都查完了,除了BIOS,可这是双排大BIOS,根本没办法刷,客户又不想换板,只能是这样了,折腾了好几天还是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