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WDR 5.3成功修复WD5000AAKX,可硬盘型号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4-06-26):
WD5000AAKx,1640盘体,刷通刷,开SF后,今天出盘了,用MHDD等软件扫描无坏道,能正常分区等操作,可是硬盘型号变成了NIOTIS............,序列号变成了wd000000000000,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做SF之前测试硬盘信息,型号都是对的,或做完SF后型号怎么变了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直接改好型号,SN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好型号,SN号就可以了。

谢谢,已经解决,还有一个问题,320G的 1590盘,为什么FLASH操作时,ROM模块没有01 DIR模块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