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8 换屏之后问题

楼主(2014-06-26):
今天接了个dell1458的笔记本屏幕摔坏了 给客户 谈好价格之后换上之后8声报警 屏幕也可以亮 换上之前的屏幕都不报错 屏幕山的码片也换了 还是一样问题   求大神帮忙 在线等

网友:
大神给支个招呗 在线等

网友A:
屏不对吧 你为啥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不对吧 你为啥换屏

屏幕客户摔坏 了 之前也遇到过类是的问题 但是屏幕上的码片换过就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这次例外

网友:
dell的本历来都挑屏,找个三星的屏试试。。

网友:
论坛里找找你会有发现,屏幕接口走线可能不一样,具体的那根不记得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吧

网友:
找原型号的屏

网友:
没遇到过, 弄好了给说说结果。

网友:
估计换的不对了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看看

网友B:
屏不对吧 你为啥换

网友:
最好能换回原来同样型号的屏。不行再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换个三星 或者 lg的屏试一下 有的机器便宜屏 刷了也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不对吧 你为啥换

屏不对吧?你为啥换?你说为啥,你为啥不看帖子?楼主说原来的屏摔坏了你理解不了吗?还是纯粹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