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修的几个板子MS7592 富士康G31MX ASUS M4N68T LE V2

楼主(2014-06-26):
MS7592 G31MX这两片板子是县城一个同行拿过来的,他要急着回去所以没拍图片了,
先说第一片MS7592 不触发 3VSB实测2.2V电压偏低,锁定UP7706反馈,(因为芯片有输出),发现上电阻阻值变小只有6.9K

找个10K的电阻换上OK
第二片G31MX秒杀,触发无复位,测总线电压无,总线电压管G极有10v,相信着问题大家都能秒杀了,直接换掉总线电压管OK
第三片M4N68T LE V2,电脑城同行拿过来的也是不触发PCI 14# 3.3V正常 IO待机电压脚只有1.5V,测对低有600多,无短路,懒得查实哪里来的,直接PCI 14#飞线过去,触发亮机器OK

网友(点评):
看来三块主板都给你秒了。。

网友:
太给力了 多谢分享

网友:
太厉害了,大神呀!

网友:
牛B啊。大仙

网友:
看来基本功很好哦。。这么快就秒了三个主板了。。。

网友:
基本功很好  太厉害了

网友:
我也是连的线,咱俩方法一样

网友A:
我去 电阻变小?? 不常见啊  你拆下来量了吗??? 还有IO那个 直接飞线过去 也不说仔细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去 电阻变小?? 不常见啊  你拆下来量了吗??? 还有IO那个 直接飞线过去 也不说仔细查查

明显拆下来量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显拆下来量的啊

没注意看 图片太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注意看 图片太小

所长现在在阿林老师班上吧

网友:
这么牛啊 ,  在哪里修啊

网友:
我最讨厌飞线,还是用放大镜找找线路,然后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长现在在阿林老师班上吧

  你还知道啥...

网友:
跑线跑线才是正道..飞线不好哟

网友(2015-09-22):
当总线供电MOS管G级导通电压达到10V左右时候,S级输出电压明显接近于D级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 电阻变小?? 不常见啊  你拆下来量了吗??? 还有IO那个 直接飞线过去 也不说仔细查查

拆下来测量才是准确的,IO 待机电压脚电压只有1.5V的话,这里问题可能出在这个引脚相连822排阻变值引起。

网友:
有思路有图纸什么都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