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if23反复亮黑

楼主(2014-06-26):
拔掉视频线,插上电源线,显示器指示灯亮起,屏幕出现logo.显示器指示灯灭掉,屏幕黑屏,再亮现黑,永无止境,是高压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谢谢
黑屏

网友:
有没有拆开看 有没爆电容 没有拔掉按键试试

网友:
灯管 高压 电容 还有楼主说的不清楚

网友:
没有爆电容,显示器已经拆开了,驱动板和高压板已经拆下来了,灯管没拆

网友:
测下灯管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