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就成这样了。怎么插?

楼主(2014-06-26):
有没有好心人发一个这个USB接口怎么连的线?LENOVO B460拆板的时候就成这样了。原来是怎么插的?

网友A:
很简单 吧地跟供电分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D+和D-数据线是否可以随便插呀?

网友B:
只要供电和地区分好就行

网友:
二个地线二个供电是吧?

网友:
看图纸,测一下供电和接地就行了

网友:
这个答案楼上的都说了我来帮你顶下

网友C:
直接焊上 对应顺序就行了,主要是电源别接反 ,量下对地阻值,5V 是200多,数据线2脚 接反也没事,都是对地500多,

网友:
飞个线。。没难度吧

网友D:
..楼主电源,地总分的清吧,别的两根随便接,不能用再换下顺序

网友:
最靠边的分清楚那是接地,然后对应主板上接地的,就OK了别。还有你的接口是几根线的?

网友:
B460的吗?按顺数插应该可以啊

网友:
两边是电,中间是地

网友:
找板子上其他usb口跟这个对比测一下,先确定电源和地线,只要这两个不错就不会出事儿!
数据线位置不对大不了会无法识别,不会出事儿,调一下位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上 对应顺序就行了,主要是电源别接反 ,量下对地阻值,5V 是200多,数据线2脚 接反也没事,都是对地 ...

接反了在接回来呗。

网友:
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另外两根是直接到南桥的数据线,只要供电和接地不要接反了就可以了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这还是个问题?平时怎么换主板的USB口的?一样子的。

网友:
下个图纸吧 飞线

网友:
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另外两根是直接到南桥的数据线 .对应顺序来接就可以了。。

网友:
1个供电,1个地线,两根数据
USB口,中间是两根数据,旁边供电和地线,地线和外克相连,剩下最边上的就供电,

网友:
一个供电一个接地,另外两根是直接到南桥的数据线,只要供电和接地不要接反了就可以了,看来你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在主板电源接口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电源,地总分的清吧,别的两根随便接,不能用再换下顺序

我觉得楼主可能连这线来干嘛用都不知道。

网友:
小问题,飞线解决

网友:
将母头对着你,触点朝下,从左到右分别为:红、白、绿、黑。即:供电+、数据-、数据+、地。然后找出线头中的供电正、负极接好,数据线接错也没关系,USB口不好使时将数据线颠导一下即可。

网友:
供电 数据线 数据线 接地   2.0的U口都是这个顺序.

网友:
对着图纸接回来就是了。。。

网友:
晕,供电接地找到后,另外两个换着插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吧地跟供电分清楚就可以了

插上试  不行就换过来

网友:
线序不要弄乱了,呵呵

网友:
做维修的这样应该难不倒你吧!

网友:
飞线  这个线粗,很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供电和地区分好就行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量USB对地 就知道了

网友:
USB的飞线好搞,其他接口就完了

网友:
这个有那么难么?就那么几根线

网友:
地线和供电区分开   接下来数据线就是二选一了

网友:
用表测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好像挺容易解决的啊

网友:
本来是有白色的接头的,可能是拔断了

网友:
重新一点点焊上去啊。。。。

网友:
电源和地别弄反就可以,板子上面都差不多的

网友:
只要电源和地没有没有错, d+,d-接错也不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