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手里两块320G蓝,还能不能有救,详细,多图

楼主(2014-06-26):
手里有两块笔记本盘,之前系统下都不认,后来WDR清零,MHDD扫不过,一开始扫一段就停了
现在表现为系统下磁盘管理能看到,但无法完成格式化,HD一个能看到信息,一个看不到信息
硬盘转动正常,无敲盘,杂音。
就是想问一下还有没有能修好的可能,或者推荐个思路,我自己摸索一下,修不好也无所谓,练手玩
在线等待解答

网友A:
想问下你的WDR工具在那里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你的WDR工具在那里找的?

论坛里就有啊,或者你加我Q 154625954 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就有啊,或者你加我Q 154625954 传给你

原来论坛有啊,谢谢了。
我对待有坏道的硬盘一般都是返厂或者卖掉,反正不能拿来装文件,因为觉得它不稳定。
你这个修修来玩还是可以的,不要拿来存重要文件为好。

网友:
既然有 WDR 就直接清LOG开SF啊...

网友:
最好做一下.44配47

网友:
我问个最直观的,要是修的话,成功率大不大

网友:
修完了可能用不住

网友:
应该是坏道的问题,先检测一下固件是否完好,坏道少可以加表,坏道多就跑自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