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43TU笔记本白名单上性能最好的无线网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4-06-26):
我的笔记本是 HP V3743TU 英特尔 PM965/GM965/GL960/GS965 - ICH8M 笔记本芯片组
我用的是INTEL3965的无线网卡,主板BIOS 我升级到F.2E 主板BIOS 是phoenix 公司的
现在想升级下无线网卡,不知HP V3743TU白名单上性能最好的无线网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F.2E 版本是2008.12.11出厂的,哪个时期性能高的无线网卡是些什么型号的,或者怎么用编程器去除开机检测BIOS理的白名单功能?

网友:
原来我的是Intel 3945ABG,我一起进了几块无线网卡,一块一块的试,只试好一块型号是Intel 4965AGN,性能提高了30%,差不多了!这网卡是3天线双频段2.4G和5G的,我准备加根天线,不知粘贴在那里,怎么组成三天线阵列?还有4965AGN 天线写的1 TR1 2 TR2 3 R0,问下高手1 TR1 2 TR2 3 R0这是什么意思,都代表什么功能?

网友:
上图片让高手看看,1 TR1 2 TR2 3 R0是什么英文的缩写,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有必要换无线网卡吗?

网友(2014-09-07):
要用了才知道,不敢乱说

网友(2016-03-08):
看白名单上最好的无线网卡卡。这个因该看不出来吧。只能看出哪些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