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奇怪故障

楼主(2014-06-26):
一台HP DV6,I7独显的,用了半小时之后会掉电重起,温度什么的都正常,BIOS也刷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查哪了,有遇到的请给个意见,谢谢各位
掉电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哦

网友:
多半是供电出了问题,CPU部位重查

网友:
还是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我有点怀疑是显卡,不知道能不能屏蔽,有谁知道吗,集显怎么屏蔽

网友:
拔掉声卡 USB等等试试,实在不行加焊显卡了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