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430u 第一次不开机,硬关机再开机就一切OK

楼主(2014-06-26):
哪位大师修过,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郁闷啊,客户急要,哎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其他状态正常不  待机正常吗  我之前修到一个 是 第一次开机正常关机后能触发不亮

网友:
不开机那次报警吗?
说个事儿不知道会对你有启发吗?我有一块8500显卡上到主板上开机就报警不亮,按复位键重启或ctrl+alt+del
就能量,我这现象绝对是显卡的事儿,换个显卡就好!
不知道你的跟显卡有关系没有!

网友:
以什么故障呀,是修过还是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