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K42JC 0。8不跑码 怎么回事,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4-06-26):
在线等 K42JC  版号:K42JC  REV  2.2   一代 I3  N卡 HM55南桥。    客户自己清风扇,清完不显示了。送来加电一看,自动开机0.6不跑码。  换了个U 0.8不跑码,量各供电都正常,CPU供电0.8V。刷了个SB BIOS故障依旧,求指点,求帮助、、、在线等

网友:
机器是P42JC   打错了   版号是K42JC

网友:
加焊北桥就OK

网友:
加焊HM55南桥吗?亲

网友:
刷过了,涛声依旧、

网友:
客户说清灰才不开机的,先不要急着动桥,先查下时序,这款机器的网卡容易坏,也会照成不开机,楼主仔细看看,祝你好运

网友:
这是HM55的桥不容易坏啊,我以为是AMD呢

网友:
K42J是通病了 论坛上有精华贴···有的加电容MOS,有的换15K电阻等你自己看看哪种方法合适吧

网友(2015-03-22):
asus问题多,难修

网友:
不跑码属难修故障,如果刷BIOS换桥还不好的话,只能用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个比较难搞。

网友:
我怀疑根本没有问题,,,,,,,仔细看看客户是不是把螺丝宁错顶到主板了

网友:
今天搞了一台 差不多!也是同行清灰不行了!到这里修!刚加焊了遍桥 等等试试行不 告诉你啊!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
我去  我也遇到一台  量了一边时序正常 就是不跑马

网友:
BIOS问题,看下内存槽才是主板型号

网友(2015-04-22):
我这插电电流就上到1.3不跑码

网友:
看看有掉件没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