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 P42JC 0。8不跑码 怎么回事,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4-06-26):
在线等 P42JC  版号:K42JC  REV  2.2   一代 I3  N卡 HM55南桥。    客户自己清风扇,清完不显示了。送来加电一看,自动开机0.6不跑码。  换了个U 0.8不跑码,量各供电都正常,CPU供电0.8V。刷了个SB BIOS故障依旧,求指点,求帮助、、、在线等

网友A:
仔细看看有没有蹭掉的元器件,仔细看看,别盲目乱动

网友B:
显卡虚焊 干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有没有蹭掉的元器件,仔细看看,别盲目乱动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虚焊 干显卡试试

不跑码,跟南桥关系大吧,干显卡有用?

网友:
别瞎出主意,客户清理过得机器,先检查一下,干什么显卡,说话负点责任。

网友:
看CPU有没有寻址,再看内存的工作条件,客户虽说只是清灰,但也有可能用手握板了,也要考虑桥的问题

网友:
按不跑码来修

网友:
目测下主板有无撞件。一般自己拆的外关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