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集显装完显卡驱动过完WIN滚动条就黑屏

楼主(2014-06-26):
E40集显装完显卡驱动过完WIN滚动条就黑屏,换了CPU,换了南桥,还是一样,愁人啊~~~谁遇到过没有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换个驱动也一样吗?不要用系统自带的,用驱动人生换个别的试试,官网的也可以试下。

网友:
到联想官网下原驱动试试。这款就这个样。再看看桥做好了没。

网友:
排除下声卡,网卡等设备

网友:
建议上官方网站下载 同型号最老款驱动试试

网友:
换下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也一样吗?不要用系统自带的,用驱动人生换个别的试试,官网的也可以试下。

不行都是了

网友:
cpu 供电芯片跟前有个小电容掉了,控制集显供电的

网友:
官网驱动试了没

网友:
用官网驱动打打看,如果还是不行那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驱动也一样吗?不要用系统自带的,用驱动人生换个别的试试,官网的也可以试下。

已经解决~集显供电片供电不良照成的~~~

网友:
大胆换显卡

网友:
可能 和显卡的驱动有关,装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集显供电片供电不良照成的~~~

谢谢分享,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2014-08-06):
集显供电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