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4-06-26):
修12V电源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二极管名是PEC 332 SB84Q这是快速二极管吗?他的两个脚分别和变压器次级的脚相链接,我发现他短路了应该是坏了吧!不知道这是什么二极管网上又查不到所以到这里问一下!这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什么的代换。

网友(点评):
请附上局部电路图

网友(点评):
画部分电源后级电路图

网友:
第一次听说,在线同求

网友A:
应该不行吧,要不就是过压保护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要不就是过压保护二极管

我上图片了!电路版上的两个洞洞就是这个元器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图片了!电路版上的两个洞洞就是这个元器件的

应该是SB840

网友:
是不是要找肖特基二极管40V8A的代换

网友:
是的

网友B:
肖特基MBRF10100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MBRF10100可以吗

可以替代sb840

网友:
电源用的又是接在高频变压器的次级,那就是高频整流二极管了。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是否低压没有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是否低压没有输出啊?

三极管 保险丝 都烧了 还没上电前检查一下其他原件就发现这个短路!现在换了个MBRF10100、保修丝和开关三极管上电测试,发现换掉的三极管13007哪里有火花,电源灯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三极管 保险丝 都烧了 还没上电前检查一下其他原件就发现这个短路!现在换了个MBRF10100、保修丝和开关三极管上电测试,发现换掉的三极管13007哪里有火花,电源灯正常,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 保险丝 都烧了 还没上电前检查一下其他原件就发现这个短路!现在换了个MBRF10100、保修丝和开关三 ...

我串联了灯泡!不知道不串联会不会烧保修!灯泡不亮

网友:
刚刚又上了一下电,我发现电源的灯光特别亮想拿万能表测一下输出电压!突然爆了一声!好像没有元器件坏掉!电源的灯光特别亮!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不敢上电了,不知道是不是用了MBRF10100代换了SB840的问题

网友(点评):
还有短路的地方,待查

网友(点评):
220v整流管是否短路

网友:
整流管没有短路

网友:
不会画电路图啊

网友:
在费电源上就有这个件

网友:
第一件这种二极管,还以为是复合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