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怎么刷bios .还有怎么升级.........

楼主(2014-06-26):
        请教大神.   怎么刷bios   .还有怎么升级.........

网友A:
BIOS程序,和编程器。

网友:
我一般就官方下载程序进dos

网友B:
买一个编程器,在论坛上下对应型号版号的BIOS,注意现在的很多新板子上面都是双BIOS的,编程器在淘宝有销售

网友:
下载程序进d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和编程器。

    谢谢!

网友:
首先要有编程器,,,要认识BOS,,

网友:
同求就是不知道哪款编程器好用

网友:
进官方下载,还可以在系统里面升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编程器,在论坛上下对应型号版号的BIOS,注意现在的很多新板子上面都是双BIOS的,编程器在淘宝有销售 ...

  开机按del进不了bios   黑屏 就是右下角显示99   。  是V星的 板  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
提示是按Dell进去的吗?你看看有没有按ESC或者tab,开机进V星的画面提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del进不了bios   黑屏 就是右下角显示99   。  是V星的 板  这个怎么办啊

提示是按Dell进去的吗?你看看有没有按ESC或者tab,开机进V星的画面提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示是按Dell进去的吗?你看看有没有按ESC或者tab,开机进V星的画面提示的

全部都试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刷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全部都试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刷bios啊?

机器啥现象呀?不过V星的板子爱坏BIO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啥现象呀?不过V星的板子爱坏BIOS

  就是右下角显示99就没了,   bios坏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右下角显示99就没了,   bios坏了  怎么办啊

对着版号下载BIOS,用编程器编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着版号下载BIOS,用编程器编上

谢谢大神!

网友(2014-08-07):
新手学习中,赚点分

网友:
上面都说了用编程器刷BIOS程序,提醒一点,刷之前一定要记得备份原来的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