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内存报警求助

楼主(2014-06-26):
顶星T-N5AV原来用的5000+CPU,被朋友弄断几根针。从论坛里收到一个4800+,装上后内存报警跑C1,以为内存的问题,换了好几根内存都是同样的问题。用4000+、4400+CPU则都正常。把4800+换到其他板子上也是出现C1报警。
借这里人气求助大家这个能确定是CPU的问题吗?因为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不敢确定。

网友(点评):
AMD的CPU坏也有跑C1的现象的。。 因为内存控制芯片在CPU里面吧。。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网友A:
CPU问题的比较大啊。。 都换几个主板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的比较大啊。。 都换几个主板都是这个问题。。

AMD的CPU坏也有跑C1的现象的。。 因为内存控制芯片在CPU里面

我也是这么认为,百度搜了下说这个坏的几率跟买彩票中奖一样。

网友(点评):
百度就会吹,,坏的几率跟买彩票中奖一样, 我就经常修到这么坏的CPU 又不见我中下彩票,,呵呵。 当然可以是你的维修量不大。。少见这个问题吧。。我们都惯了。。

网友:
再换个CPU 试一下

网友:
cpu坏了,我手里就有这个毛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