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3Z待机0.00,按下开关触发到0.01维修,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4-06-26):
宏基4733Z集成显卡一台,版号:DA0ZQ5MB6DO  REV
待机0.00,按开关到0.01不上电,待机0.01故障不触发,有开机动作,【从这个触发动作可以看出待机电压应该没问题,不是EC工作条件不满足就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不上电】
由于本人记性方面不太好,背不熟元件的定义跟信号什么的,拆机后去论坛下了个图纸,测了下开关上有3.3V电压,按下开关有3.3——0——3.3的变化,2话不说又下了个BIOS重新刷了一下,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还是按开机次序慢慢来,
首先测的开关上的NBSWON#信号有3.3V高电平,如图一:
按下开关有高—低—高的变化,在测这个信号时链接到EC的95脚,如图二:
量得也有高—低—高的变化。继续下一步测量下一个信号DNBSWON#,这个信号时从EC的91脚发出到南桥的R3脚,如图三:
量得EC跟南桥的对应脚都是0——3.3——0就掉下去了,不能保持3.3的高电平,看来不是南桥就是EC拉低了,中间没隔元件,测量EC的待机条件正常,再测量南桥的待机条件,首先是南桥RTC电路模块,如图四:
测得SRTC_RST#有3.3V,RTC_RST#只有0.38V,看来问题已经很明确了,哈哈故障找到了,明显不对嘛,应该是3.3v才对,要么是南桥挂了要么是电路问题,目前也不知道是那个元件坏了把3.3V的电压拉低了,如图五:
量得C667有3.3V正常,C699只有0.38V不正常,R497的一端有3.3V,以为是电容漏电,拆了还是一样,在看看还有个Q22【机器亮后证明RTC_EC待机时是0V,开机后也是0V】也拆了,还是拉低,看来只有一个可能了,就是南桥坏了。
果断上刑场,把南桥拿了下来,处理干净,【这里有个小动作,我把SOMS电池插在上面,量得G2\G3都有3.3V】,心里很有把握的是南桥挂掉了,中间省略步凑,找了个拆机的装上去,通电,按开关触发到0.30,呵呵,这是因为没上CPU跟内存,迅速装上U跟内存,接屏,通电按开关,电流唰唰上去了,久违的LOGO出来了。到此维修结束。
虽然不是什么技术贴,也写得不好,高手勿喷,有分的帮加点分吧,没分下图纸了,谢过
顺便把这个机器的BIOS奉上。也许以后有朋友用的着

网友A:
不会插入图片,哎,没文化真可怕

网友B:
你还有这个电脑的bios,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有这个电脑的bios,有的话麻烦上传一下哦

你对照一下版号,看是不是这个

网友:
我这个是集成的吧

宏基4733Z 英特尔集成显卡 GM45 ICH9芯片组 DDR3内存 版号:DAOZQ5MB6DO.rar

网友:
楼主经验 可以哟.有些不触发的机子 喜欢修

网友:
南桥起震的信号有问题吧,我修过,要换南桥的

网友:
南桥有问题拉低RTC

网友:
EC发出一个信号证明EC的待机条件正常,

网友:
图纸还有啊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吹了哈南桥就好了!

网友:
看样子这个机子的南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插入图片,哎,没文化真可怕

难道是按开关才出3.5V的?

网友:
现在的南桥坏的很多啊

网友:
这南桥出问题的很多啊

网友:
前天也修个类似的问题 南桥没发出上电允许信号 加焊好一会又不行 最后还是换个拆机的才解决问题

网友:
没用心去查 基础差呀

网友:
我知道 问我吧

网友:
看LZ笑得之么欢,,应该上点难一点的,,好饼哥给你加精

网友:
能发一下,这个主板的电路图纸吗 ?

网友:
这2天在忙,没时间上传,不会意思哦,这是机器的图纸,朋友们对照一下看看对不对得上你们收上的机器,好像有好几个版本

真正ACER 4733Z D728 DA0ZQ5MB6D0.rar

网友(2015-01-13):
我的开关电压只有1,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