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36G 上电0.7A掉电,无显

楼主(2014-06-26):
板号:KAL90+LA-4493P (Rev1A)

待机电流0.01

故障现象:接可调电源,裸板(CPU RAM)触发后,经过大约10秒,电流在0.7A掉电(萤幕均不显)

已量测部分:

1、公共点及各电杆对地阻值正常

2、触发后3V5V电压有出,测到PL8电杆电压,实测值是1.8V(规格值为1.5V;如下图),之前爬文有看到前辈也是量测到PL8的电压是1.8V的,更换PQ26就解决了,可是小弟更换PQ26 PC95均无果

请教前辈事项如下

1、依据实际量到的PL8电压(1.8V)会不会太高
2、依据上电时序,在0.7A掉电,基本的查修方向为何?谢谢

网友A: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FB相关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FB相关元器件

刚刚量了一下PU7的各脚电压如下:
Pin1=3.32V
Pin2=0V
Pin4、pin10=5.11V
Pin14=4.69V
Pin5=0.74V
Pin3=1.8V (PL8直接进入pin3;如下图)

网友:
换一下那个51117看看啊

网友B:
楼上各位专业大应该也是认为电压太高了?另回wkxun7大,用热风枪吹下来还好,芯片小而且还是QFN的,新品銲上用热风枪好还是烙铁好?能依据您的经验 ,给个建议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专业大应该也是认为电压太高了?另回wkxun7大,用热风枪吹下来还好,芯片小而且还是QFN的,新品銲 ...

1.QFN封装必须用热风枪,因中间会有一大片的散热基座。
2.无上CPU会停在0.6~0.7A,当然也会无显啊!最初机子的故障情况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QFN封装必须用热风枪,因中间会有一大片的散热基座。
2.无上CPU会停在0.6~0.7A,当然也会无显啊!最 ...

回via大,当初是不定时掉电,NEC大电容已更换成6个330,可是当初将原本的NEC电容取下时,内部并没有发黑,可能错杀了!但换成6个330的钽电容,施作上确定没问题,只是问题不在NEC电容上。站内爬过文,有前辈也是遇到PL8电压变成1.8V,更换PQ26就好了,但是小弟更换后,却还是1.8V,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via大,当初是不定时掉电,NEC大电容已更换成6个330,可是当初将原本的NEC电容取下时,内部并没有发黑 ...

1.可有示波器看下CPU的波。
2.如无,上那6个330电容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可有示波器看下CPU的波。
2.如无,上那6个330电容的图。

回via大,手上无示波器。6个330照片准备好后,再PO上来。谢谢

网友B:
PO上6个330照片。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O上6个330照片。谢谢

1.机子最初为不定期掉电,但可开机,是吗?
2.换掉大电容之后的情况是,电流到0.7A(有上U、RAM)后断电,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机子最初为不定期掉电,但可开机,是吗?
2.换掉大电容之后的情况是,电流到0.7A(有上U、RAM)后断电 ...

回via大
1.是的。站内爬过文,碰到此状况就先把NEC大电容换了
2. 换掉大电容之后再测试,有无上U、RAM都一样,电流到0.7A后断电(触发后约10秒),不知道哪裡有问题?目前仅量测到PL8的电压稍高了,至于高个0.3V,也不知道跟故障现象是否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via大
1.是的。站内爬过文,碰到此状况就先把NEC大电容换了
2. 换掉大电容之后再测试,有无上U、RAM ...

怀疑是大电容没处理好(测温点短路了),试试看~~
搜寻 "Acer 4736ZG NEC OE128超級電容之拆換"  "中間那部分   有2個鉚釘孔"
现无权限贴URL,请自行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大电容没处理好(测温点短路了),试试看~~
搜寻 "Acer 4736ZG NEC OE128超級電容之拆換"  "中 ...

感谢via大的指点,小弟会再试试看。

网友D:
A。1.8不一定就高吧,换个万用表确定是不是1.8V
B。你没装cpu和内存,有可能会引起掉电
C。如果装上CPU和内存还掉电的话,测个主供电和内存的二级电压,还可以用示波器同时抓主要
信号判断是什么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8不一定就高吧,换个万用表确定是不是1.8V
B。你没装cpu和内存,有可能会引起掉电
C。如果装上CPU和 ...

感谢余人大提供的建议,会依您的第3点查U和RAM的供电状况;讯号方面,就无辄了(没有示波器)

网友:
掉电,是不是电容有不好的

网友:
中间的位置不要轻易去做成地线

网友:
大电容去了吗 ?

网友:
回各位大大,大电容去了,6个330銲之前均确定是好的,中间没有刮线,是用铜箔片架桥连接两条地线的。谢谢

网友:
今天装上U(T4300)和内存(DDR3),电流到1.2后掉电,不知道开机程序到哪裡了?可否请各位专业大给个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