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调节Win8.1屏幕明暗度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4-06-26):
  方法一:
  1、使用Win+R组合快捷键打开运行对话框,然后使用:regedit 命令打开注册表。
  2、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后,依次展开位置: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Class\{4d36e96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然后将0000和0001中的KMD_EnableBrightnessInterface2的值改为0即可。
  3、完成后,重启电脑即可。
  注:如果没有0001,只改0000即可,另外这两项里面如果找不到KMD_EnableBrightnessInterface2注册表键值,新建即可,新建类型为REG_DWORD。
  部分网友通过以上方法,成功解决了Win8.1屏幕明暗度无法调节的问题,如果你使用无效的话,请继续往下看。
  方法二:
  由于导致Win8.1屏幕明暗度无法调节通常跟系统设置或者显卡等设备有关,因此再尝试卸载了独立显卡的驱动,由于笔记本是i7独显的,在显卡设备中可以发现CPU自带显卡以及独立显卡,因此我们需要卸载独立显卡驱动,并重启了电脑,最终依然是屏幕明暗度无法调节。
  接下来的操作是使用驱动精灵,再次将独立显卡驱动装上,然后这次我再卸载的是酷睿i7处理器自带的HD4000核心显卡,惊喜的是,当卸载完HD4000核心显卡,笔记本的屏幕竟然神奇的亮了,并且还可以正常的调节屏幕明暗度了。

  再次将i7处理器自带的HD4000核心显卡驱动安装上,也没有出现问题,屏幕亮度也依旧正常调节。使用以上两种方法,相信你的Win8.1屏幕明暗度的调节问题都能解决,有这方面问题的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

网友:
好方法,不过还没用过win8.1的苹果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市面上WIN8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有需要可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