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风枪,不可以调节风力与温度,请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4-06-26):
现有一台850风枪,开机正常。。只是风力与温度不可以调节! 经拆开机子测到一个BTA12 600B双向可控硅,阴值为: 1和3脚测得阻值为52左右(正反测量都一样),怀疑其坏! 但手上没有元件,只能放到一边了! 根据BTA12 其的名字,怀疑是其控制风力与温度,可能更换,机器即好! 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BTA12是拆下来测的么?是的话已损坏!

网友:
嘿嘿。。。来加加人气。。。。

网友:
可控硅是拆下来测量的吗? 一般情况是有短路故障点 可控硅固然易损 也不要忽略其并联的电容等器件

网友:
风枪部分一般是温度部分一个可控硅 ,风机部分一个可控硅

网友:
这种情况内部单片机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