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电脑无显卡供电维修

楼主(2014-06-26):
今天上午接的一台戴尔机器机器,戴尔3450
拆机测量各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正常,在通电测各点电压 发现两个显卡无供电,一个是cpu内的显卡PL7别一个是独立显卡PL4 都无供电,先找图纸,在找图纸的过程中发现一个案例和这个及其相似,就下载了图纸对照,呵呵真是省了我不少的时间啊。要多谢这位仁兄啊。
打开图纸,从图中看出是PU2 RT8208产生的PL4供电。见下图:

测2脚主供电正常 15脚开启无电压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啦。
从图纸上看15脚开启信号有DGPU_VERN、GFX_ON这两个而DGPU_VERN这个信号在图纸上是南桥发出。

上图看南桥与dgpu_vrne中间有个电阻R219相连,而图纸上R219是空的,经检查板子上也是没有这个R219那么这个信号就不用去管它了。

下面只能去看GFX_ON这个信号了,GFX_ON是经与门电路转换来的,与门电路时两个引脚都为高电平时才会输出才是高电平,也就是1 2脚的信号都是高电平那么4脚才会出高电平,通电测U11的1、2脚发现2脚没有电压那就继续向下查。

+3v_GFX有上图看是+3.3v_ALW转换而来,经通电测量PQ13的2脚没有电压这就不正常,正常应是3.3v。继续向下查,见下图:

看帖子说是CPU跑码之后发出的,呵呵这个就让我省了很多的时间啊,换了个CPU上电测试电流有跳变马上接屏,哈哈一切正常进系统了。
维修结束了。哎!维修真的是不容易啊。要是没有哪位仁兄的帖子真不知要修到什么时候,我这贴其实就是借花献佛,大家不要喷,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其实这机就是CPU问题吗

网友:
那个信号是谁发出来的呀?

网友A:
为什么CPU那么容易坏?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CPU那么容易坏?什么原因造成?

日常维修发现,带集显的I系列U很爱坏

网友:
原来是CPU坏了造成2路电压没有出来。楼主这款机器CPU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新手  路过  学习  哥不是传说

网友B:
一般cpu出现问题的比较少,第一回看到cpu出现问题的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cpu出现问题的比较少,第一回看到cpu出现问题的文章

其实谁都会这么想,不过笔记本的CPU出问题的还是很多,台式机就极其少见。

网友C:
天天看迅维网的维修帖,对你的维修技术提高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天天看迅维网的维修帖,对你的维修技术提高很有帮助~

是呀,其实我刚再论坛注册的时候也是刚学维修,再迅维确实学到了不少,迅维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