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飞利浦190ew8一通病

楼主(2014-06-26):
这两天修到几个飞利浦190ew8的一样的问题,这种显示器电源板是明基代工的,编号为benq 4h.03e02,通病都是因为450V120UF滤波电容一个脚漏液腐蚀,造成电容失效,而导致场管烧坏,保险爆掉,都换新后,会造成,不开电源,电压正常,开电源电压会拉低,引起直接关机或屏幕亮一下就灭。问题出在烧坏的场管下面的一个0.02欧的电阻软击穿,拿下来测量都是好的,换个新的,一切都OK 了。查这个电阻花了我个把小时,因为拿下来测量,没测出来是坏的。而且修了好几台都是一样的问题,后面的都轻车熟路了,呵呵

网友:
积累经验的时候下次遇到可以先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阻差一点的万用表量不出来,误差太大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显示器搞的少

网友:
开关管,电容。保险。

如果带不动负载。测一下0.22

网友:
这都是经验 一般人真难发现啊

网友:
小电阻不好量,只能代换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了 以后会少走很多弯路啊  加分支持

网友:
这个必须要注意,以后少走弯路啊  哈哈哈

网友:
那是不是说只要换了这个电阻就好的啊,还是其他的也要换啊。

网友(2016-01-31):
不关这电阻的事,本来就可以直连

网友:
一般显示器都比较好修!

网友:
这小电阻太难发现了

网友:
电阻不可以直连,这个电容是台湾金山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