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369 开机白屏 只能听到重复的重启的声音

楼主(2014-06-26):
今天接到一台MacBook Air A1369 笔记本 开机白屏只能听到重复重启的声音(好像是重启声音)键盘除了开机键有用其它按了都没反映,有没有硬盘故障是一样的,拿掉屏线只能听一次启动的声音,我换一个上部分测又还是那故障。客户反映:说在修复W7系统后就出现这问题。(本人有点不信)对这故障真不知道从哪下手  求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在线等待。。。。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引导失败导致,你在开机的时候,按选择键不松手,如果有双系统就选择苹果系统,看能不能进去,如果没有苹果系统,就重做WIN7

网友:
外接显示吗?换个硬盘试过吗?先排除吧

网友:
A1369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