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81LI5安装的win732位系统连接有线不联网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26):
安装win732位插有线不联网,什么问题,求高手解决?也安装64位了还是不行。驱动都安装好了,什么问题呀,是不是BIOS里面的设置问题。无线可以链接。

网友:
看网络地址有没有

网友:
插上网线都没有反应,无语。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图标有个感叹号啊?

网友B:
MAC地址没了吧?

网友C:
现在是不是活都少了,这问题也有问的???怎么帮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图标有个感叹号啊?

感叹号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没了吧?

如果是MAC地址没有了,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不是活都少了,这问题也有问的???怎么帮你呢???

新笔记本,还没有用几个月,无线没有 问题,就是插网线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MAC地址没有了,怎么弄/

刷BIOS,如果MAC没了,这个必须这样的

网友:
刷BIOS 修改设置

网友E:
网卡驱动不对,或者坏卡坏了

网友F:
下原装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F:
有可能网投弹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驱动不对,或者坏卡坏了

无语当中,官网还没有提供WIN7的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下原装网卡驱动试试

官网没有提供WIN7的驱动,华硕什么问题呀,改天去售后看看去,

网友:
我在考虑BIOS的问题,只有去售后了,无语呀,华硕怎么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卡驱动不对,或者坏卡坏了

改天去售后看看回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原装网卡驱动试试

官方没有提供WIN7的驱动,无语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个图标有个感叹号啊?

是有个感叹号,换了一个好的网线有感叹号,不好的网线,直接都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有个感叹号,换了一个好的网线有感叹号,不好的网线,直接都没有反应?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网卡坏了,但不知你的是不是

网友:
华硕的貌似和MAC地址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如果MAC没了,这个必须这样的

同意LZ的说法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就买一个。

网友:
无语,因为在保修的主机,刚刚半年,所以直接去了售后,售后说是给更换了主板,我感觉Y581L这款电脑接口下面的卡片有问题,很不人性化,给开具的证明也没有看懂,给修好了,售后回答说是因为网口在主板上面所以换主板,也就是街头坏了,这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有个感叹号,换了一个好的网线有感叹号,不好的网线,直接都没有反应?

无语,因为在保修的主机,刚刚半年,所以直接去了售后,售后说是给更换了主板,我感觉Y581L这款电脑接口下面的卡片有问题,很不人性化,给开具的证明也没有看懂,给修好了,售后回答说是因为网口在主板上面所以换主板,也就是街头坏了,这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没有提供WIN7的驱动,华硕什么问题呀,改天去售后看看去,

无语,因为在保修的主机,刚刚半年,所以直接去了售后,售后说是给更换了主板,我感觉Y581L这款电脑接口下面的卡片有问题,很不人性化,给开具的证明也没有看懂,给修好了,售后回答说是因为网口在主板上面所以换主板,也就是街头坏了,这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网投弹片坏了

你说对了,
无语,因为在保修的主机,刚刚半年,所以直接去了售后,售后说是给更换了主板,我感觉Y581L这款电脑接口下面的卡片有问题,很不人性化,给开具的证明也没有看懂,给修好了,售后回答说是因为网口在主板上面所以换主板,也就是街头坏了,这是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原装网卡驱动试试

无语,因为在保修的主机,刚刚半年,所以直接去了售后,售后说是给更换了主板,我感觉Y581L这款电脑接口下面的卡片有问题,很不人性化,给开具的证明也没有看懂,给修好了,售后回答说是因为网口在主板上面所以换主板,也就是街头坏了,这是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