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5内置显示器不亮,求助

楼主(2014-06-26):
接手故障是1.1VS5电压没有,不触发。现在电压修好了,外接显示器正常进系统,各驱动也正常,就是内接显示器不亮呢,没有背光也没有图像。屏线检查过,没问题。LVDS_CLK  LVDS_DATA这两个信号 有3V电压,但是捕捉不到波形,应该是没波形。实在没头绪了,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
忘说了是amd集成显卡

网友:
外接显,内接不显,看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顶一下,有经验的大侠请指点一二。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