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击穿导致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4-06-26):
刚修好一个多彩的老电源,无待机电压,保险完好,开关管2N60及周边元器件经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再测紫色5v对地短路,沿紫5v跑线测得辅助变压器次级整流二极管1n5819击穿,换之OK。

网友(点评):
恭喜很快找到了故障,次级整流管短路发生几率不小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1N5819整流电流小,应用SR360肖特基二 极管代用。

如果找不到SR350,也要用二只1N5819并联来用

网友:
更换后再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才好!可能是其漏电造成烧1N5819的。

网友:
为什么整流二极管击穿会导致待机无电压?击穿应该可以产生电压呀  楼主这个帖子非常实用

网友(点评):
是因为输出交流电压,tl431检测超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