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联想L2060WA黑屏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4-06-26):
一周前,接到一台联想L2060WA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开机亮一下就黑。维修历时8天,还未解决。
第一次维修:
拆开看电源板,没发现有烧毁、发黑、电容鼓包现象。果断换灯管。开机点亮、不黑。
烧机13个小时开始闪屏,随后黑屏。故障重现。
第二次维修:
更换上通用电源板、高压板。开机点亮、不黑。
烧机4个小时开始闪屏、随后黑屏。故障重现。
第三次维修:
重新换灯管,没时间烧机了。给客户拿回去用。每天也就是用几个小时。
大约四天后,客户又把屏拿过来,故障重现。
第四次维修:
换灯管换得烦了。难道是换灯管手艺太差?以前换过不少,都没返修的啊。算了,改LED吧。
用12V5V通用电源板,上LED套件。迅维网上买的。屏内改成LED灯条。
开机点亮。不黑。两小时后,开始闪屏、然后暗屏。从侧面看,暗屏的时候LED灯条还是亮的,就是亮度不够。
然后更换电源板、恒流板。都是用十几分钟就开始暗屏。
屏亮度正常的时候,恒流板接LED灯条处,+极14V。-极4V。
屏闪的时候,+极14V-16V跳变,-极5V-8V跳变。
然后就一直暗屏。画面能看清,就是很暗。这时测量+极16V。-极8V。
这个过程折腾了六、七次。
第N次维修:
更换通用驱动板,正常使用十分钟左右,开始闪屏。

除了LED屏板,其他的都换遍了。。这个郁闷啊。。。。
跟迅维淘宝的客服沟通过了,说要问下老师。。。
在论坛发出来,请各位大大们帮忙分析下。。。。。。。。。。。。。。。

补充内容 (2014-6-27 18:42):
今天中午又换了驱动板,到现在还没发现问题。奇怪的是前天用通用驱动板怎么一样出故障?

网友:
确实 蛮艰难的维修  该换的都换了试了    会不会屏本身不稳定呢?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 只剩下逻辑板了吧。。。

网友:
逻辑板问题吧,比较难修

网友:
这个有一种是屏有质量问题的,还有就是大部分是灯管坏,塑料灯管架,修到过好几个屏坏的,花屏然后和水一样从屏上散开!!!

网友:
下午6点左右换了一个HP屏的灯管。烧机到现在还好着。。。
那个联想又烧了一个小时,故障又来了。。我哭啊。。。。。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就差一个按键板了吧?所有按键换新也许会有出头之日!

网友A:
我故障跟你一样,美格的。白屏,换屏线无果,点屏正常,果断换6820驱动板,拷机2小时后不定时黑屏。换掉电源板故障依旧,陆陆续续3次了,换掉灯管,高压条,就剩按键没换了,现在已经将电源板还原,用通用驱动板,把按键 板直接接灯,其它全部剪断了,烤机中。明天给答复、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感觉一开始应该是小问题。。修的时候肯定故障扩大化了

网友B:
我修屏最后才换灯管,我一般用通用高压点灯管,如果灯管是白亮,一般我不去换,如果一个屏拆开后,你发现上面贴的胶纸等变黄了,我会考虑灯管出问题,否则多是电路和驱动板的问题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故障跟你一样,美格的。白屏,换屏线无果,点屏正常,果断换6820驱动板,拷机2小时后不定时黑屏。换掉电 ...

你那个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修屏最后才换灯管,我一般用通用高压点灯管,如果灯管是白亮,一般我不去换,如果一个屏拆开后,你发现上面贴 ...

拆屏的时候,把灯管线一提,有一根直接掉了,才直接换的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屏的时候,把灯管线一提,有一根直接掉了,才直接换的灯管。

这样是应该考虑换灯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个解决了吗?

嗯嗯,解决了,我的解决了,我把电源板换成了一个报废屏幕的一体板子,然后将屏线换新,打胶固定,最后把按键板全部剪断,只把灯接了。都过去好几天了,没有打电话过来,应该正常了,只是缺点是不能用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