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屡烧PQ801

楼主(2014-06-26):
      CQ35,主板LA-4735P ,论坛,淘宝找不到图纸,参考LA-4731P图纸,故障为电流到0.4A左右掉电重启,拆机发现PU801烧焦,PQ801短路,更换PU801,PQ801,PQ805,测无明显短路,上电待机0.01 正常,一开机直接大电流,再次测的PQ801短路,以为换上去的场管不好,换了几次都是开机就烧PQ801,检查发现只要断开PR825,1.1VSP正常,碰到过的提醒一下,谢谢

网友A:
测控制阻值正常不

网友B:
芯片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VCCP负载短路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控制阻值正常不

谢谢你的提醒。PR814开路,但为什么断开PR825,会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一起换掉试试!

芯片换了几个了,呵呵,已经修好了,PR814坏了

网友:
上的图很刺眼,看不清楚

网友:
这肯定是后级短路啊。。。哎

网友:
楼主的图片还加了遮罩,看不清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提醒。PR814开路,但为什么断开PR825,会正常呢

这是因为PR814开路,造成升压不足,使上管工作在线性状态!PR825是连接负载的,断开后使1.1V的负载减轻了!!自然就不烧上管了~!!但是上管应该也会很烫!!一般老烧上管有几个原因:1、升压不足
                                          2、芯片驱动能力不足
                                          3、上管G极不受控
                                          4、下管不导通
负载过重应该不会烧上管~!除非在后级有短路的情况下,芯片还不知道保护!

网友(点评):
赞同,说的很详细!

网友:
是不是后级瞬间电流过大    还是管子功率不够

网友:
换芯片吧    控制级有问题

网友:
芯片的外围电路异常,电流过大,负载过重,重点检测升压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因为PR814开路,造成升压不足,使上管工作在线性状态!PR825是连接负载的,断开后使1.1V的负载减轻了 ...

分析的有很透彻,应该是升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有很透彻,应该是升压不足

我这也是用常见故障分析,真实情况可能还有很多。比如你换了个功率小很多的上管。那烧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