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20v错接380v烧坏显示器

楼主(2014-06-26):
客户在家错把交流220V接到380V上,显示器烧坏。拆开发现保险短路,450v/100uf大电容微微鼓包,整流桥短路,开关管测量正常,更换保险及整流桥,上电保险瞬间爆炸,在更换大电容上电,5V输出正常。看来是大电容击穿短路。

网友:
客户家开工厂?有380V交流电。

网友:
没看明,你这贴算修好了吗

网友:
380入户基本就烧滤波电容,整流桥

网友:
大电容都鼓包了你不换 你还等再烧保险再换 什么意思这是?

网友:
400V大电容鼓了  都不先换   非得 弄坏个保修在换。。。。。。。。。。

网友:
只要是电压高,大滤波98%的鼓起损坏,严重的整流桥堆坏,保险管烧黑熔断。

网友:
哥们既然明显都看出450v/100uf大电容微微鼓包  为何不先排除掉呢  通电保险爆炸 这不是自食其果吗

网友A:
一个修显示器的  从哪搞来的  380V  这是很危险的呀~!~

网友:
我的建议是弄个灯泡当保险~你懂的~短路的问题一定要查明~

网友:
家有380V的,当然是开工厂的了。

网友:
哥们,你真悲催,。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修显示器的  从哪搞来的  380V  这是很危险的呀~!~

请看清楚再评论

网友:
ATX电源我也修好很多,大电容微鼓空载启动多数没问题。我当时只是想先尽快查明问题,如果5v输出正常的话,我再换大电容。侥幸心里吧。还是谢谢各位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