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199wl.白屏显示屏电路维修小案例为小白分享

楼主(2014-06-26):
为答谢各为坛友对我的支持,今天特写一维修案例,

开机白屏,
先上图看看

先看看此机器怎么拆,此屏比较薄是LED的,不能硬来,看面看拆卸图

目测:是屏供电的5V3v供电没有加到屏电路上
实际测量发现屏5v进入屏接口后经过的保险烧了,
这简单,直接短接后开机,意料之中,开机后不正常指示灯一闪一闪,
说明屏电路有短路的,
这下不好搞了,当然,要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要是所有的电路只换换保险那维修对我们来说就太不公平了,好了,下面看我用什么方法
下面用模糊维修法(或烧机法),
看接的效果

1,在保险上接可调电源正极,负极接地,电压调到1.5,这时候电路电流不正常。

0.5安,不正常(这是不正常的???因为此电路的电压不能正常的工作),确定电路异常后,加大电压后大概4.5V,电流直接上5A,后发出有一个电容变形了

看图2,手轻轻一摸果然烫手,用钳子直接剪掉后,OK
OK的照片(由于手机曝光的问题图片没有处理好,不好意思个位)

图三

延伸出来的问题,
此机器的维修方法与笔记本的维修方法,有相同的方法,由于屏电路的相对封闭,好多好友没有对屏电路有深刻的分析 ,其实,屏电路很简单的,
屏电路的目的就是将驱动板送过来的数字信号处理成模例信号,再矩阵显示,要实现上面的目的,必须有下面的电路支持:
屏电路分成屏供电,屏信号处理,伽玛电路
供电有几个电压比较重要的,VGL,VGH,VCOM. AVdd,

如供电图
伽玛电压,也就是AVDD11个精密电阻分压而得,用花曲线的方法,处理

如伽玛图
屏信号一般与主心片有关系,从理论来维修要修到这一步,要扎实的基础

有空的我将与大家一起分享,只要大家有热情,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加分不扣你的分,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覃老师,分不能少哦, 嘿嘿

网友:
经典啊,屏电路控制液晶分子扭曲的方法,偏振光成像,所以说VGH,VGL,VCOM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屏供电主要是PWM,BOOT类型,与笔记本的有点不一样,此电路是升压型pwm

网友:
E46A碰到一次屏不亮  LED电感无供电

网友A:
受益匪浅,收获很多,希望楼主多发些液晶方面的帖子。

网友:
不敢回复  怕灌水

网友(点评):
......那就多回复些有意义的,积极参与会员间的技术探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益匪浅,收获很多,希望楼主多发些液晶方面的帖子。

把帖子顶起来,后面还有好多内容要呈现给大家

网友:
还是要多学呀,看到楼主的帖子,真是不错,维修思路,和维修方法都不一般,有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维修经验不错。。屏上面短路。

网友:
学习了哟,楼主很强悍哦

网友:
不错,支持你,修屏电路不是事儿。

网友:
楼主这个也用到了烧机大法啊,那到底是哪个电阻啊。

网友:
太有用了,谢谢分享,好文章啊

网友:
屏电路方面的贴子太少,希望楼主多多发些这样的精点贴子来。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给大家伙普及液晶屏知识了,得好好看看,不过还是看不大懂,谢谢

网友B:
高深的东西全被你藏起来了

网友:
很给力,下次也要烧一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深的东西全被你藏起来了

裴公,喷喷场啊,这个帖子,我可要给正精华的啊,

网友:
永江是个好学的同志,哥佩服

网友:
屏电路确实修的少

网友:
你修液晶那么厉害啊,

网友:
这是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真不错 理解的够透彻

网友:
屏电路烧鸡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另外楼主对屏电路这么深的研究,是专业修屏的?

网友:
到实际电路中能图文说明下就更好了,白屏的一般就是修修保险 电容,别的还不知道怎么修
反对楼主:
5.0
VIN芝麻
反对楼主:
你只知道其一,不知其二,屏电路很简单的,只要知道电路为什么这样设计,这样做的目的后,很简单的修屏电路,屏电路的目的控制微型mos管瞬间关闭瞬间导通的阵列,要实现这样的目的,你想一

网友:
看下隐藏什么内容

网友:
这个资料缺失少啊!!

网友:
不错,楼主技术,基础都很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仔细啊!!!有屏电路的资料没有?

网友:
对其原理一直还不是太懂。

网友:
图文并茂 提供案例非常给力 回帖道声感谢 希望仁兄继续分享屏案例 谢谢

网友:
支持你一下,给你加分!回复了就能往下看了是吧!

网友:
必须支持的,请以后多分享经验呀

网友:
翻动线路板要轻啊!软排线长期高温烘烤都 变脆了,一不小心就!!!吃过亏呀。

网友:
给力 一直没有认真修过屏电路

网友:
原来这还可以用烧机法,再看看隐藏

网友:
哦,永江,又是你小子在这嚣张了啊,不过确实不错,顶起,其实也是想看你的资料呵呵

网友:
看看高手如何维修屏电路....

网友:
讨论屏电路的帖子确实少

网友:
屏电路介绍很给力,加点分看隐藏内容

网友:
看到白屏的就直接换了,没修过

网友:
楼主普及一下液晶知识 我等学习学习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手上正有一个平电路有问题的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有空就多发些这样关于屏电路的资料和贴,这样我们新手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
经典啊。以后多发发

网友:
从V1 到V14的那些电压 看的 不明白啊 求楼主  在 说一下好吗

网友:
已经回复了,想看到底是有什么好资料啊。

网友:
这是好的资料,顶一下。

网友:
呵呵  不管看不看得懂 看一下噻

网友:
牛逼人物啊,修显示器还能用烧机大法

网友:
楼主确实是好样的,表格的电压让人看到下次知道怎么做,我手上也有一个白屏的,我测出来了,VGH的电压瞬间18V多点,这时候屏有竖条,但是两秒不到就变成了1V,屏上面的升压芯片我估计十有八九坏了,还在等时机,等一起拿芯片,AAT1168B的芯片,查了条件,发现有被拉低的,还没有烧机,因为我觉得已经芯片坏了,到时候定一个看下,应该能修好,谢谢楼主的帖子,加分!

网友:
图纸下载不了 分已经扣了

网友:
OK 下载下来了

网友:
屏上面的维修不容易啊。。技术很好。。。

网友:
不错,表扬一下

网友(2014-07-26):
烧鸡大法在修显示屏屏电路也大显身手。说明烧鸡大法只要是电路中都能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