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的怪问题

楼主(2014-06-26):
开机后电源里面有异响,立即断电,测量得3V橙色供电14的对地阻值,测正常的板为200多,取下IO,取下VDDA供电芯片均无效果,求重点排查元件或地方。谢谢了。

网友A:
电源里面有异响换个电源试了吗

网友B:
这个阻值只是偏小点。先换个是电源试下。

网友C:
3.3短路的。烧鸡试试啊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块这样的主板,是没有时钟 没有复位, 接到手的时候,一修的伙计加焊过NV桥,,我一看没有复位,直接换了桥旁边那个HT_VLD的排阻,一路跑马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阻值只是偏小点。先换个是电源试下。

用同型号的另一块板测得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短路的。烧鸡试试啊

是用可调电源烧机吗?怎么烧?会不会故障扩大化或者把可调电源烧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里面有异响换个电源试了吗

一直用的这个电源,电源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