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206 LA-4107 V1.0 不触发

楼主(2014-06-26):
HP  CQ41-206  LA-4107 V1.0
故障现象:2修机保护隔离烧了2个P管,公共点电容短路,板子上烧了个小洞,保护隔离修正常了。现在
有待机有3.5V,不触发 电源口指示灯不亮。file:///C:\Users\yida\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5065269\QQ\WinTemp\RichOle\@~IV)CE0Q7M3@WN@U)DYGVL.jpg

  +3_5V PWR_OK 是低电平正常吗?  现在查EC的待机条件  有修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下开关有没3.3V出来 有了就去看IO供电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