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屏幕闪烁

楼主(2014-06-26):
开机运行到桌面一切正常   一旦运行一个小时屏幕就开始闪烁    在过5分钟就黑屏 用电筒照还可以看到图像    就是背光没有亮     集显的

网友(点评):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A:
看屏19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得具体分析了,屏主板都有可能 ,先换个屏试试吧,碰到过一例屏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得具体分析了,屏主板都有可能 ,先换个屏试试吧,碰到过一例屏坏的

屏换了三个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屏19伏供电是否正常

LED的有19V吗  供电屏吗?

网友:
在暗屏的时候你检查缺哪个电压就知道了,开关信号35脚,亮度信号36脚,38-40是19V供电,如果是开关信号没有直接从3V屏供电链接一个10K电阻飞线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