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6-26):
   如题,不触发,查待机条件全正常,查IO引脚定义
短接开关针有跳变,桥没发出SLP_S3#,各种怀疑,断电放电故障依旧,冷静下来再看引脚定义 SLP_S3脚位带GP, 果断刷BIOS(省事),之后触发上电知道亮机显示
  BIOS太大上传不了

网友:
IO先读取BIOS吗

网友:
新主板跟笔记本的设计了

网友:
多谢了,正好需要

网友A(2014-07-26):
不触发也刷BIOS,太牛逼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也刷BIOS,太牛逼了哦

触发脚位是GPIO

网友:
还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跟新的笔记本同原理了

网友:
看来现在新的主板看来BIOS也管触发了

网友:
学习了  修过七彩虹H61 刷BIOS好的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上传的是bios,还是点位图呀

网友:
BIOS,点位论坛有

网友:
还有这样的维修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请问GP是什么意思?例如:IT8728,75脚是PANSWH#/GP43..这脚就是你所说的带GP吗?GP43是什么意思?这样的IO,BIOS坏了就不触发了吗?

网友:
现在新主板 设计和笔记本线路设计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很多板子的BIOS坏了都可能不通电

网友:
下载明天要用的

网友:
主板是越来越难修了额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这实例确定吗?

网友:
解压不了。。。。

网友:
完了!现在 的主板也是这个样子喽!继续研究研究吧!

网友:
思路更新颖,方法更一绝

网友:
分卷压缩.还只传第卷1    坑爹

网友B:
这是新的东东吗?尼玛,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B:
这是新的东东吗?尼玛,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H61不算新的啦

网友:
这个板子待机BIOS没供电的呀  怎么BIOS会参与触发

网友:
GPIO 是什么啊

网友:
处理得当,速度快,楼主修板还是有一手的

网友:
这个是经验啊,楼主用实践证明不触发刷BIOS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也刷BIOS,太牛逼了哦

只有新版需要。

网友:
现代的板子集成度太高了,芯片数目压缩当然兼顾的功能也就越来越多了。

网友:
带GP就是BIOS参与的吗??

网友:
你这个BIOS不是官网下载的吧!现在官网的BIOS好多都不能那个直接刷了!最好是从 BIOS直接用编程器读出来才行!!

网友(2015-03-08):
现在开机都用到BIOS程序了啊,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BIOS引起的不触发吗?

网友:
BIOS 还真是颗良药呢。

网友:
楼主能仔细讲解一下吗,何为GPIO,谢了

网友:
哥 你的压缩文件解压不了

网友:
H61好多BIOS参与触发的。

网友:
修过放电一下就可以的。这款BIOS坏会照成不触发还没修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