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高压板技巧

楼主(2014-06-26):
第一,找主供电,笔记本电脑高压板的供电可以测量一下和旧高压板保险 丝相连的那根线,一般是5或19V,如果此电压没有了,不用找了,直接从保护隔后的主供电拉一根过来即可。
第二,找地线,笔记本电脑高压板的地线可以测量一下和旧高压板螺 丝孔或者滤波电容 负极相连的线,如果找不到,直接从主板的地线拉一根线过来即可。
第三,找开关信号线,反复开关笔记本电脑,看旧笔记本电脑高压板上的排线中哪 个符合开机有3-5V的供电而关机为0V,哪 个就是开关信号线,如果找不到,就直接从液晶屏的供电端3V拉一根过来就可以了。因为液晶屏的供电线和高压板的开关信号线是同步的。
第四,找亮度调节线,将笔记本电脑开机(屏不亮,可采用外接法),按信键盘上的“FN”+亮度加减键。同时测量旧高压板排线上哪 个线电压在0-5V之间变化,哪 个就是亮度调节线,如果找不到,换开机芯片或者不接它。

网友:
资料很好,就是发的有点晚了,现在都到LED时代了,此资料对新人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
经验之谈!佩服。

网友:
很好的资料,可惜现在用不上了,这条财路已断了一年多了,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可惜现在用不上了

网友:
我一般就电源,地,开关3个线接上。

网友:
这不是真正的维修吧!是代换高压板吧!

网友:
这是新手学习的经验。

网友:
谢谢大家的好坏评

网友(2016-04-29):
有点看得明白,又懂了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