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大家是如何设置迅维BGA曲线的

楼主(2014-06-26):
想请教下大家是如何设置迅维BGA曲线的。。。
我是在福建这边南方
平时我们干BGA都是用一种曲线的可是用无铅的干小的ATI显卡或者桥干到235都可以动。。。可是就是干大的南桥北桥或者薄的大的那种ATI显卡干到第五段还要保持很久才会动。。。每次干大的都有点怕干坏了
不知道在南方的朋友曲线是用几种吗。。可以说下曲线的设置吗
是迅维的360T

网友(点评):
都一样的,最后的时候稍微等一下,用镊子能动了,就下

网友:
时间设置长一点就行了,或者加多一两段,我一般干显卡都是7段,这个没有什么准则的,要靠自己使用中慢慢摸索出来,我这里红外砖就设置145度,冬天150度,如果你只设置了五段,而每段时间都不超过40秒的话,跑完曲线后,红外砖却还没有达到预定温度呢,哈哈

网友A:
如果感觉高温保持的时间过长怕损坏芯片,可以低温的时候多烘烤一会,把发热砖的温度提高一点。
具体操作就是原有的曲线后四段不变,把第一段的时间修改成300-600秒。红外温度调到150度。
这个样焊接,一般到第五段很快就融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感觉高温保持的时间过长怕损坏芯片,可以低温的时候多烘烤一会,把发热砖的温度提高一点。
具体操作就 ...

按你们说的把第一段的时间调到300秒跑到上部温度跑到245芯片就挂了

网友:
焊ATI的芯片上部肯定不能调到245,ATI AMD这两个厂家的芯片,上部只要调到225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B:
按你们说的把第一段的时间调到300秒跑到上部温度跑到245芯片就挂了

真的挂了?是起泡了?还是芯片上边冒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