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第二个待机电压

楼主(2014-06-26):
          3V 5 V 今天修了台E40 AMD 芯片组,待机正常 按开关没反应  心里偷着乐,这不又是送钱来,修过N台,E40 不触发。不是BIOS 问题 就是EC 晶振 拆开后傻眼了,AMD 芯片组,BIOS 测得到有波  看来白乐了,测EC 条件都OK  EC 正常发出,开关信号到南桥,但南桥没有返回SLP-信号,不会是桥坏了吧,AMD 的桥相对来说容易坏些,不管了,先拿风枪吹下,故障一样,测南桥条件  AMD 芯片组,RTC 电路不参于触发,但不放心,还是查了遍,都没问题 南桥待机电压,3V 5 V ,都有,难不成真是桥坏了,抽根烟 小想了下,记得饼哥说过,南桥除 了 3V 5 V 外还有第二个待机电压,又想起,修主板没图纸找这个电压时,都是直接在,桥上面的电容去测。测桥上电容 还真没有 个,1V 左右的电压,这板基地上有图纸 还有点位,一会就找到产生待机电压的,PU8 3 4 脚 OK  6脚无输出, 2脚没电压,2脚受控S5-ON S5-ON 没问题 这个好办,PQ22 取掉,反正这个电压,待机时就有,不受控,不会影响什么,PQ22 取掉 6脚输出1。1V 点开关,上电亮机。

网友:
南桥这个待机电压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都块忘记了。。好像是AMD独有吧?

网友:
其实应该去查下S5_ON为什么没有出来,而不应该是直接去掉PQ22的!

网友:
INTEL 貌似没有

网友:
我曾经就吃个这个苦头,那是就是不触发根本没想起去检查这个电压,导致换3个南桥,最后下图来看才发现南桥待机需要个1.2V电压

网友:
这个第二个电压有时候是会忘记查的

网友:
真的好像是AMD独有的

网友:
好像真的AMD独有的

网友:
哇擦不对

网友:
这问题以后得注意了,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这样行吗?>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以前都没测过其他的待机电压

网友:
1.2V AMD芯片独有的,这个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网友:
大神, 时序 记的蛮清楚啊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记住的

网友:
AMD芯片还有这么个电压啊

网友:
是广达代工的机子吧?

网友:
还好看了这个, 不然还不知道AMD的 还有第2个待机电压的。

网友:
又学到一招,收藏了。楼主不介意把图纸跟点位图也放出来给大家啊!BIOS也搞上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2014-08-05):
AMD 就是有1个1.-2v的电压asus 的多

网友:
AMD的时序很乱的

网友:
不会受影响吗,第二个待机电压,应该不能少啊,楼主你不怕会返修吗,最好还是补上PQ22

网友:
呵呵 这个事AMD 独有的南桥待机1.1V 电压

网友:
AMD待机是有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