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板接恒流源打火

楼主(2014-06-26):
  裸板接恒流源打火,电流0.012,触发电流不变。开关上无电压。但是充电电压出来了(没上电池)。如果我把充电IC取下不用。能不能用电源正常开机?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开关上没电压说明待机电路都没工作,你取充电芯片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
我想EC不是首先侦测电源模式的吗,现在电池没上有充电电压。应该是充电电路坏了。导致没待机。不过取电源IC是不能通电的。那么把MOS管取了行不行啊?

网友:
不懂你,看图纸,一步一步来,有无短路的,上电时序

网友:
你别搞错了,有些主板不上电池有电压是属于正常的,你就修开关上的电压修上来就可以了,别走弯路